(新手求助)修显卡师傅在否。

楼主(2013-05-11):
新手求助
好吧(∩_∩)我不是新手,我根本就不是这行的。事情是这样的
显卡坏了,12v短路。上论坛问过专业的说基本上是mos管穿了。然后我拿万用表测两个(1个090n03l,1个060n03l)怎么测都是短路,(一共有两排,一排5个060,一排5个090)那两个都是最上面的。出于爱倒腾的性格果断淘宝买了几个那种管想自己换。
拆的时候拆出问题来了,不敢搞来这里问问高人吧

。。。。。。。。分割线。。。。。。。。。

1,最初用烙铁拆,想先把两根小脚剪了然后加热一边宽的那头就把他取下,结果剪的时候撬了点直接把一个焊盘搞没了。。。本来想拿刀片刮开焊盘周围,结果刮半天没刮到铜箔。
发现那个掉的焊盘下面有个贴片电阻还是什么的空焊位。那排管子下面都各有一个。测其它管子对应的那根脚与空焊位上其中一个焊点都是0 ,所以我能把那个空焊位连到没焊盘的那个脚么??

2,那东西好难拆啊,后来直接借了把热风枪,吹!!可是风枪是大头的,好像也没套套之类的。也不管了直接上
风枪上面写着tak3316,也没温度什么的,就高中低。
开高吹了30秒左右吧拆了一个,然后怕温度太高,等冷了又吹几十秒拆另外一个。
后来还想把换的直接吹上去呢。一看:旁边的(那是电感吧)壳都裂了3个,上面写着0.47μH bw33c
另外一边的固态电容也吹得烫手。
这种情况会吹坏么╮(╯▽╰)╭那电感的壳都裂了。。。有事么。。。╮(╯▽╰)╭

3,最后不敢用风枪了,明天用烙铁焊上去吧。那我这样搞的显卡能测试么,会不会搞坏主板显示器什么的啊
╮(╯▽╰)╭其实这才是我最想问的,特别看到那电感壳都裂了。。。

rt,求高人

网友:
管理大爷
Q_Q
怎么还在审核啊
╭(╯3╰)╮快通过啊亲
新手不容易啊

网友:
为什么没人啊。。。来人呐。。。。???好吧我简单说说呗。。。。
就是显卡换mos管,大头的风枪吹,吹太久把盘边电感壳吹裂了。。。。现在换好了,准备上机试,会有可能把主板什么的搞坏么

来人呐。。。

可怜可怜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