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换电容后,5V电压闪。

楼主(2013-05-11):
修一长城M220HK5显示器,不开机,电源 不亮,开机发现5V电容鼓,换后测电压在3.9---4.2V间波动,12V电压上升为13.5V,换所有电容,无效,换431也不行,整流二极管也换了不行,断开负载,电压上升到5V ,但仍有小的波动。请帮助。

网友:
给电源芯片供电的滤波小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小电容换上试了没有?

网友:
加汗5V电感试下,之前也有类似的换了东西都不行,最后加汗5V电感OK

网友A:
你测量过这两个电压的时候的是不是空载测量。你接上负载再测量看看。

网友B:
把那个稳压二极管换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过这两个电压的时候的是不是空载测量。你接上负载再测量看看。

接负载4.2V断开负载,电压上升到5V ,但仍有小的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稳压二极管换掉试试

此电路次级只有431没稳压管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负载4.2V断开负载,电压上升到5V ,但仍有小的波动

是不是你换的电容还是有问题的,显示器能使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换的电容还是有问题的,显示器能使用不?

电容还有问题的可能性没有,因为我又换了试过,电压 不正常,当然不会显示。

网友D:
电源芯片供电电容,开关管对地电阻都要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芯片供电电容,开关管对地电阻都要试下

电源芯片供电电容之前测量正常,后来直接换OK。谢谢大家。

网友:
那这个就是电源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供电电容之前测量正常,后来直接换OK。谢谢大家。

是三百伏滤波有问题吗

网友:
电源供电芯片要换!!!!!!!!!

网友:
300V电容虽然没有鼓  但是也有失容,这个得上电测试大电容电压才知道,既然也解决了,给你加个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