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帮 忙 快 来 看 在 线 等

楼主(2013-05-11):
这是本的屏供电线 但是是7根 一个黑色 一个橙色 两个红色一个黄色两个蓝色 怎么改成4线供电

网友:
有人在吗 .......

网友A:
7跟线并不是要全部都用啊。。取其中4跟就行了。1:供电 原高压条上保险或电感所连接的线 2:接地  用万用表能直接测出来 3:开关on/of 按黑屏开关 用万用表测 电压会跳变。4:亮度 调节当你调节亮度的时候 电压会跟着变化。。

网友:
我的方法,仅供参考:把原来的高压板那个线剪掉,前提是你找到了供电,控制,地,其他的可以不用,用漆包线连接到新高压板。你那原来的高压板是不是有指示灯之类的。。。。。说一下那个控制线,待机下是没有电压的,按下开关后就有电压啦

网友:
改高压板三根线就行了 啊
接地  供电 控制信号

网友:
有的线是多的,你只要接需要的三根就行

网友:
1.VIN  2.GND  3.EN(ON/OFF)    4.ADJ就把这几条线找出来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跟线并不是要全部都用啊。。取其中4跟就行了。1:供电 原高压条上保险或电感所连接的线 2:接地  用万用表能 ...

完全站通楼上说的,4更久够了

网友:
楼上说的就是我所想的

网友:
如果 是lcd用三根就可以1地 2供电 3开关(on/off)

网友:
如果是led屏用四根 1地 2供电 3开关(on/off) 4亮度调节adj

网友:
红线供电,黑线接地。另外几根线中按开机之后测有3.3V.关机后没有的就是控制信号。这三根够用了,要想接亮度调节线就开机后,在系统里调亮度。看哪根线有跳变。就是亮度线。

网友:
只需要用3个就行VIN EN GND 别的不用。

网友:
现在亮了吗,找不到了看看图纸,接口定义,找三个就行了OK

网友:
你看看这个,能看懂吗

网友:
改高压板 我都是3根线  亮度不能调

网友:
只要找到供电跟地线就好了   其他的随便接

网友:
改高压啊,汗,先判断出主供电和地线,再找到开启,开启待机时是没有电压的,只有开机后才会有3.3V,你看下那根线符合这个条件那个就是开启了,亮度调节接不接都无所谓的.

网友:
这个高压跳不是 只用到3条线吗。   20V  地线.还有个 PG信号的呢. 改了之后 亮度自动调节就不好用了。

网友:
这个回复好 谢谢

网友:
客气           大家相互帮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