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报错CHASSIS INTRUDED

楼主(2013-05-11):
看到论谈里有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故障还是一样的 有那位大哥指点一下啊

网友:
搂主 维修好没有呢,   没有的话, 可以刷下BIOS试试呢,.或者加焊南桥, 因为你那有插跳线了哇.

网友:
不是吧要干桥啊

网友:
那小MOS拆了就报USB供电错

网友:
BIOS设置出错,进BIOS改改就好了

网友:
显示了吗?  显了就是软故障了

网友:
进BLOS改就行,可能设置有问题

网友:
南桥的ICH_INTRUDER#为低了,可能是跳帽掉了,也可能是SQ5损坏。看楼主图片上跳帽都在,你还是找一个SQ5 测一下。

网友:
这个报错什么意思现没遇到过呢。以后要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