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5-11):
精英G31T 开机掉电,一闪就灭,不接P4接口就能开机,在板测上管D-S极是通的,拆下来再测量管子是好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有换过,请问大侠会是那里导致的问题?

网友:
加焊 北桥

网友A:
各点电压都正常吗?确定你的管理芯片焊好了没?我曾经有修到过富士康的一块板,也是一开机就掉电,取下cpu或者四脚供电就不掉,被保护了,可是各个点的电压都出来了,最后是换了IO好了的,检查一下其他都的满足没有,如果满足了就试试,

网友:
排除电源问题,故障就在cpu供电,直接更换场管吧或许会有奇迹,检查cpu针脚。

网友:
不上CPU正常上CPU就断电,可以检测CPU的北桥的地址线是否正常,测测北桥背面的电容是否导通像这样基本都是北桥出问题,上CPU产生供电北桥支持不了从而电压保护

网友:
CPU供电问题的

网友:
不上CPU都是闪一下就灭了,电源管理芯片换好了,我直接拆掉上管,测量主板的焊盘,也是D-S通的

网友:
北桥背面的电容 14的阻值 ,属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点电压都正常吗?确定你的管理芯片焊好了没?我曾经有修到过富士康的一块板,也是一开机就掉电,取下cpu或 ...

就是CPU的上管D-S不应该通的呀,不关IO的事吧

网友:
掉电      1主板有短路   2有电压没起来   3南桥,IO坏   4_BIOS   你的主板可以重复触发,是不是的供电芯片没悍好

网友B:
明显是短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短路现象

短路应该能测得到啊,就怕是找不到短路,是其他问题。 如果说io故障或桥虚焊,那会是什么具体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