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要报废的富仕康G31MXP维修

楼主(2013-05-11):
故障:不触发,换了几个EC,换了几个南桥,板子都快做废了,最后才查出是一个电阻变质引起的

测IT8718 EC 75脚 有常跳变,72脚无动作,71脚S3无抬高,种种迹象说明南桥没有收到开机信号。再测85脚的RSMRST 只有1.5几V,测量好板上测,正常是3.3V的电平好信号,说明有地方拉低了,造成了EC不发出开机信号,开始干了EC,后来又干了南桥,最后跑线跑发现此EC85脚相连两个电阻进入南桥,R1电阻为一端连EC和进入南桥RSMRST(Y4)脚,一端是上拉3.3V,实测3.3V正常,另一头始终为1.5V,后来我又一次拨了南桥,发现不装南桥电压另一头还是1.5V,说明不是南桥拉低的,就再继续跑下去,发现还有一个电阻R2相连,这个电阻在好板上测量是1.2K,这个板上实测是48K,晕,电阻变质引起RSMRST#电压被拉低,引发EC不工作,南桥收不到开机信号。此一案例查得挺辛苦,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加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A:
走了太多弯路,不触发。就查VCCRTC,RTCRST,32.768。3VSB。RSMRST#。 PWRBTN#,SLP-S3#。PSON#

网友(点评):
请别鲁班门前耍刀 我很支持楼主 我认为这不是弯路 这是必经之路 这问题给谁他也这么干 一个主板先别管有没有价值 如果想较真 就要有图纸呀!

网友:
你说的我都查了,麻烦你看清楚帖子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了太多弯路,不触发。就查VCCRTC,RTCRST,32.768。3VSB。RSMRST#。 PWRBTN#,SLP-S3#。PSON#

当时就知RSMRST不正常嘛,所以才走的弯,那个小电阻不好查,这板没图纸,没点位图,什么都没

网友B:
我也有一张一样型号的故障板没有修好。故障现象:能开机,键盘鼠标失灵,5V正常,也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张一样型号的故障板没有修好。故障现象:能开机,键盘鼠标失灵,5V正常,也进不了系统。

KBMS失灵一般是旁边的822上拉排阻虚焊或不良,你加焊或直接更换应该能好,进不了系统这个是死机吗?我们是方正的售后,这种板修好了多啊,南桥坏得也挺多的

网友:
虽然多换了几个IO和桥,但是问题找出来了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