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待机偏高,不触发联想求指教

楼主(2013-05-11):
联想y330待机0.15不触发,干了南桥以后就一直自动触发不跑码,然后又换南桥就不自动触发了,毛病又回到以前了待机偏高了。不触发了。

网友:
说明不是南桥的事,看有没有3,5V

网友A:
是集显还是独显的。这种情况一般会有芯片发烫,找找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集显还是独显的。这种情况一般会有芯片发烫,找找换掉试试

你好,是独显的,有个电感发烫

网友:
的确有元件发烫

网友:
那你查下发烫的元件,是不是短路了换掉试试,应该是还有短路的地方.EC也要查下.

网友:
最起码要提供下板号啊,如果是仁宝的机子先看下B+

网友:
换掉发烫的原件

网友:
主板有短路,好好查查。

网友(2013-07-07):
这机器故障表现太奇怪,我今天休一台也是待机正常不触发,待机0.011,按键无后电流无跳变,我拆下主板后发现显卡颜色偏黄但测ec有按键信号,此机器显卡216-0707011是高故障率的卡,不管它先换了再说,换了以后通电直接就开机了,我还没按开关呢,按键关机后,重新加点OK,测试一小时没问题。
按理说,这机器显卡问题应该不会影响触发问题,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这年头尽遇到稀奇古怪的故障,同方锋锐x300机器,键盘,触摸板不能用,简单嘛,键盘电路KBC问题嘛,可是你错了,居然他XX的是电池问题,害我修了一上午,后来是怎么发现的呢,测试触摸板时钟的时候,发现用电池是时钟tbclk为0v,怎么能这样呢?为零当然不能用,跑线发现没问题啊、换kbc1122,还是一样,后来用外接电源时发现时钟tbclk居然为5V,正常了,反复用电池和外接电源终于发现问题了,是电池的问题,我用我们的备用电池居然时钟tbclk为5V,故障锁定是电池了。一个电池问题居然影响到键盘电路,都是iic惹得祸,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2013-11-14):
我这台是待机偏高0.13A,拆机发现U30已经烧焦。拆掉U30待机0.09,明天再看下哪里坏先。

网友:
看大神们各种彪悍,小白求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