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6方屏白屏修复

楼主(2013-05-11):
客户送来一台长城m196 方屏显示器,客户描述说用一会就白屏,给客户报完价格,客户走了,然后自己开始拷机,期待白屏出现,用了一下午,也没发现白屏,很奇怪,于是跟客户确认:客户说一般十分钟左右会白屏,基本上不超过半小时都会白屏。为什么到我这不白屏呢,这时候我把主机关了,然后在打开主机,呵呵,显示器快进系统的时候白屏了,然后把显示器关了,在开又好了,过几分钟又白屏,后来发现只要显示器用一段时间,把主机关了再开,就会出现白屏的现象,打开显示器,插上电源,测试屏供电正常,驱动板5v 测4.9左右 3.3测3.26v  正常,这时候仔细看了一下,外接电源12v附近的16v 470uf电容,有轻微隆起,更换掉,然后试机,还是按以前的方法走,不白屏了,但是。有发现一个新现象,冷机的时候,进系统的时候有轻微的抖动,判断应该是电源部分由电容鼓包了,打开外接电源,果然,有一个16v 470uf电容鼓包了,更换掉,在测试没有抖动的现象了,次故障修复!

网友:
外接电源盒很难拆的啵,要暴力拆的啵。这样也行呀?

网友:
这样也行呀

网友:
换电容看仔细一点嘛

网友:
驱动板的电容鼓包能看到,外接电源适配器的电容,是靠推断的,不然不会有干扰的,打开确实发现电容鼓包了,

网友(2014-07-02):
这样的故障拆机就应该能看见的。

网友:
显示器 拆开 先看电容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   ,程序   驱动板跟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
外接电源12v附近的16v 470uf电容,这个电容也是在板子上的是吧?

网友:
电容的问题很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