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屏闪问题

楼主(2013-05-11):
Y460的机器。来的时候可以开机,就是屏幕闪,当时以为是屏的事。客户说不换屏,让做个系统
结果闪了一会不亮了,外接一切正常,换了屏不行,测了屏线没问题,主板上也没有短路
换别的屏有时候白屏的,显卡不能乱动,现在没招了,求解决办法

网友:
有可能还是液晶的问题,是LED的吧。你得拿到卖液晶的人哪测测。八成是液晶的事。还有把原来液晶的程序刷到新屏上试试,程序不对就是白屏。

网友:
确定不是屏的事情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容易松动

网友:
显卡你试着用风枪轻轻吹一下,刚吹完不要等凉就试一下,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难了,有示波器没?打打屏线接口的信号线。如果正常就有点无解了。
屏线剥开看看确定每一根都正常。

网友:
屏的问题,以前有遇到过,是簿屏吧。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还有屏线接口的问题  都是一下

网友:
看看屏供电 说不定拨屏线的时候把那个烧了

网友:
算你倒霉 这种问题都会被你遇到 感觉还是屏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吧?拿去专门刷屏的地方刷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