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 不触发维修 小经验

楼主(2013-05-11):
接到一台 14002的联想机器  拿到手里是 不触发 !  直接同客户说 放在这里修!  客户也答应了!  顺便把价格也大概的说了一下!
接下来就拆机 大卸八块!。。。  拆完了   然后用刷子把 板子上的灰尘 顺道扫一下  也方便维修嘛!    搞完卫生 接上电源接口和 开关按键!  上电!  刷刷的 电流直接上去了。! 我了个去!。。。  扫下灰尘就OK啦!!  这钱真好赚!   试了 半天机器  到了 下午 通知客户来拿机器!!   结果 客户到这里  第一次开机 没问题!  结果关机 再开!!   没反映了!  和原来一样待机0.01 怎么按 都不开机!!  只能和客户说!!  还要帮你看看具体是哪里的问题!!。。   重复吧。!  拆机     测裸板  还是一样!!不触发!!。测开关上的 电压!  0.7V左右 。 看了下图纸 是9脚连着开关按键。顺藤摸瓜。往下 量! 看到 ON/OFFBTN#上面 好像连着一些开关!  把手里的板子翻过来看!!  居然发现J3有点不正常!!    感觉上面 是灰尘 但又像发霉了!  直接用洗板水 洗一下  插上电源       按开机按键   立马蓝色的等就亮了 !!
机器到此修复完成!

网友:
开始没修到问题是不行的,我们维修就怕就是不稳定的板,但楼主最后还是找到问题了,都是灰尘惹得祸!

网友:
J3是什么接口啊?截个图看看

网友:
新人:J3是什么接口啊?截个图看看

网友:
是接触不良么,  一会儿能开一会儿开不了

网友:
不靠谱啊不靠谱~J3没装呀

网友:
你剪到“死鱼”了

网友:
休眠开关呀  你说清楚呀

网友:
灰尘热的活,算是捡到便宜了

网友:
楼上的都不仔细看图 就问 J3是什么。。。。  J3发霉会引起开关电压不稳定。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技术不错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