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我初学者想要一份一体板改高压条的图片

楼主(2013-05-11):
小弟我初学者想要一份一体板改高压条的图片,小弟我笔记本的高压条会改,但是液晶显示器里面的一体板上不知道要去掉哪些东西!最好带有图片,让小弟我看下

网友:
一体板 改高压条 空间允许直接 飞线完事,空间不够直接拆掉原机高压部分的零件 就 ok 还要什么图片 ?

网友:
是啊!只要你知道那些脚的定义怎么接。。。其它就随你了。。比如: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一体板 改高压条   同要

网友:
一体板改的时候  供电 地线 都好找   开启信号 可以接屏供电5V

网友:
怕不妥 直接把原来高压部分的东西统统拆掉!!!  【你还可以留着换件用,,,,】

网友:
我发一份  你看看吧   但是后半部分才是改高压板,前面的是一些高压板知识,有兴趣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