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咨询一下电源里的大电容放电

楼主(2013-05-11):
朋友刚好有些水泥电阻,7w 2-9k的,拿一个直接给电容放电可以吗,一般要拿几K的

网友A:
我一直用灯泡放电的 ,白炽灯很爽  你会看到灯亮一下就灭了  哈哈

网友:
有这麻烦么,  直接动手就OK

网友:
比楼主还新的菜鸟

网友:
还是选大一点的吧!电阻小了瞬间电流会过大。

网友:
我一般是用烙铁电源线的插头对电容的两脚碰一下,利用烙铁的电阻放电。

网友:
对,用电烙铁放电最好,

网友:
电烙铁或者电灯泡,感觉电灯泡直观些。

网友:
用灯泡更好。

网友:
如果想快速点,就用电烙铁的插头去接电容的2个点,还想快点,就直接用螺丝刀短接电容的2端,慢点的话就用万用表电压档去看,电压会慢慢降

网友:
常用的楼上已经说了,。灯泡或者烙铁。说白了。用在220V上的阻性电器都可以。不要用感性的电器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是用烙铁和万用表放电  我问一下 如果我想用灯泡  是用直流的白炽灯      假如我用我们平常家庭用的交流白炽灯  可以吗

网友:
用螺丝刀放电也可以

网友:
我多数是用摄子或起子直接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灯泡放电的 ,白炽灯很爽  你会看到灯亮一下就灭了  哈哈

我用的200W的  放电的时候 总是不亮。。。好伤感啊。。请问你用的60的还是100的。。

网友:
不知道到最后那种放电放松直观,快速啊!灯泡?多少W的!

网友:
网络问题,重复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200W的  放电的时候 总是不亮。。。好伤感啊。。请问你用的60的还是100的。。

20W就行了,放电而已,又不是串接,电容器的的电量非常小的,只不过电压高,不放会电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