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液晶无法开机,指示灯不亮!怎样维修

楼主(2013-05-11):
各位师傅,请问三星943NW液晶无法开机,指示灯不亮!要怎样维修,请师傅帮忙指导!
1.要怎么排除触摸按键故障,
2.怎样测电源板输出电流伏数,是一根GND,一根伏数针,这样测量吗
3.其他,

网友:
不好 说了哦,你电压也不会测嘛

网友:
请师傅教教我,,,,

网友:
这么被你一问下你测电压知道不?》?》

网友:
一表笔接地,一表笔接量的地方,把档位跳到20V吧,先测有无5V 12V。然后再想其他的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电压出来吗,然后再看开关有没有电压

网友:
没电压就是电源板有问题,有电压有可能是开关有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如果连万用表都不会用的话那就没办法修了

网友:
来个人上图!速速来人!

网友:
你先量下电源板有没供电, 有电压就是驱动板问题了,这款机器有个通病MCU爱坏。刷个程序就好、

网友:
电源板测量参数你都不知道,现在你要走很多路,建议送修或者看着师傅修。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基本測量電壓一定要會才能維修,此款大都刷mcu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