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一充电就保护 然后又充电又保护

楼主(2013-05-11):
无解啊 一台进水的机器 R400 客户拿来开不了机 拆机 咦 有腐蚀 用洗板水 洗了洗了的 烙铁 加锡 拖了一下 亮机 交差 结果 诶 桑心啊。 充不了电 换电池 不行 一充电就保护
开不了机

网友:
好好查查 充放电路。。

网友:
看看放电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电源的各个参数

网友:
充电电路那块有无进水? 有的话 看看有没有元件腐蚀变质了

网友:
我估计我短线的

网友:
监测下充电电路的电压,电流反馈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