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700独显 不亮机

楼主(2013-05-11):
主板可触发,cpu、内存电压都有,+VCC_GFX_COREP没有输出,找到供电芯片发现EN脚为低电平,查其根源来自EC,现在就是不是道ec为何不发出这个信号

下面这个信号是不是应该是低电平才正常啊,实测 2.99v

已修复:刷南桥bios ,有个疑惑DGPU_PWR_EN# 这个信号的电压还是2.99v 也没有高低的跳变

网友:
应该之前还有别的信号没出来,仔细查下,445397212,这主板独显1G的我有。

网友:
先查下别的PG信号到EC没,不能就换EC了

网友(点评):
EC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查EC和BIOS条件,满足的话就换EC

网友:
刷PCH bios修复,开始以为就是DGPU_PWR_EN# 这个信号的问题,但量了一下还是2.99的高电平也未跳变,高手来分析一下 PCH bios影响了什么信号呢

网友:
DGPU_PWR_EN#  这个应该是集独显的选择信号好吧,到底是PCH的什么信号导致显卡部分的供电没有出来呢,希望高手来帮我解惑呀

网友:
不出显卡供电能不能亮机啊,DGPU_PWR_EN#这个信号一直是高,我这都有好几块这样的板了

网友:
不出显卡供电不会亮的,看看GFX_CORE_EN、1D5V_VGA_ON是不是高电平,有没有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