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电流上到1.7几,但是就是内外接无显示,

楼主(2013-05-11):
IBM E40电流跳变到1.7几,但是就是内外接无显示,跪求思路
一开始是温度高,打算换散热器,后来没换,把原装的散热器装上,第一次开机到滚动条处就清屏,第二次就开机无显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空焊了。

网友A:
用手压显卡或者用风枪吹吹看看不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压显卡或者用风枪吹吹看看不有显示

都做了,没有反应,拿去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