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3g模块损坏 怎么样刷机

楼主(2013-05-11):
3g 模块不要了 只要能正常wifi
就可以了

网友:
只需把3G模塊(一塊小板)拆除,再聯電腦刷機就OK了

网友A:
那就应该还有其它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刷过去的,刷好以后就是无3G功能而以,现在报错多少?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请大神 怎么解决呀 也是刷机 到最后的时候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还有其它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刷过去的,刷好以后就是无3G功能而以,现在报错多少?

不报错 卡在 写固件那儿  没拆3g模块的时候 是报-1

网友:
这是刷不过去的,谁要能刷过去就成大神啦,哈哈

网友(2013-11-25):
那怎么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还有其它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刷过去的,刷好以后就是无3G功能而以,现在报错多少?

用完美刷 机就行呀

网友(2014-06-17):
完美刷机是给安卓手机用的,我有一个机器也是3G模块没有了刷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