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3-05-11):
主板南桥82801,北桥JG82852,不过内存。内存打阻值,地址线、数据线、VDD、基准电压都正常。用示波器测量系统总线 197脚、195脚发现没有波形,不知是北桥芯片损坏,还是南桥芯片有故障。

网友:
机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北桥加焊下 然后内存插槽加焊下 试试

网友:
有时候是主板内存槽那的电容吧,以前网吧的华硕主板遇上过有两块是电容老化

网友:
板子连内存一起坏,最初检查换好的内存条也不行,原板上的内存条插到另外一主板也无法点亮。确定板子和内存一起坏,现在在修主板,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轻轻压压北桥

网友:
内存驱动电压呢,正常吗1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北桥虚焊,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用打阻值卡量一下工作电压试试,或许是内存供电电路或者插槽本身,再不就是北桥了。

网友:
用力压住南北桥再试试

网友(2013-07-14):
先多换几根内存跟U,再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核心供电1.8V,VTT0.9V,SPD3.3V,系统管理总线俩个3.3V,6个时钟0.3V-1V,AD线打值。再不行刷就BIOS,昨天有块精英板不过内存,折腾了半天最后刷BIOS就好了。。

BIOS挡代码 淡定。

网友(2013-08-24):
昨个就被坑了一次,是内存坏的,换个就好了,不知你这个是不是,换个试试

网友(2013-09-30):
如果说认到内存的话,以上各位给的条件是不必在测试的。过不了怎么测才是关键。

网友:
压住南北桥开机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我碰到内存不过的,先测电压,打地址,刷BIOS。

网友:
是否北桥虚焊。。。。。。。。。。。。

网友:
刷BIOS试试,我碰到内存不过的,先测电压,打地址,刷BIO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8467-1-1.html

网友(2014-05-25):
测下lpc祯周期,有没跑码动作

网友:
有跑码考虑北桥

网友:
没跑码查跑码前面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