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

楼主(2013-05-11):
低音炮上的双12V变压器 一般都是多少安,多少瓦的

网友:
一般是双路15w的吧。

网友:
一般20W左右

网友:
这要看功放的最大功率和变压器类型.

网友:
我这个是0.84A的  就是不知道多少瓦

网友:
一般是双12V 1A到2A。

网友:
12V 2A一般电脑用低音炮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有低音炮,和监控12V 电源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12V15W

网友(2014-12-18):
要看功率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