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U31JG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3-05-11):
    同事的2010年12月买的华硕笔记本,给装了个系统。配置I3 380 2.53G,2G内存,320G硬盘。
    本来没事的。自己手贱,琢磨着加个内存看win7的评分会不会升高。原装的是海力士的单根2G的。就把自己的南亚2G的装上去了。没有用电池,只用的外接电源。电源19V,4.74A,实测19.23V左右。
    然后开机。开机只见第一个电源灯和第五个大写灯和第六个数字键灯亮,其他都不亮。亮了一会大概三秒第五个灯和第六个灯灭掉,然后第一个电源灯也灭掉,然后主板自己重启。显示屏无任何显示。
   开机死活点不亮。
    大神救命啊!
   根据坛里帖子提示ASUS U31JG BIOS 205版_笔记本BIOS下载[资料]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3737&page=1#pid4385741,说是BIOS损坏,要重新刷BIOS,小弟不知道哪块螃蟹是BIOS啊!还请指明!图片借用一个网友的:
    华硕U31J 拆机详解(含图) - yaoo315的日志 - 网易博客
http://yaoo315.blog.163.com/blog/static/27470447201110302425184/
    但是坛里又有人讲刷了BIOS还是点不亮,U31JG加内存不开机了_笔记本维修论坛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856&page=1#pid5163310。
   跪求高手啊!
   两根内存都是好的,已经在另外一台笔记本上面试过了。
   主板电池已经扣掉了。

  不胜感激!

网友:
保修两年,已经过保

网友:
求大神帮忙看看,在线等

网友:
你没试一试原来的内存吗

网友A: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现在肯定和内存什么的没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enyouhui.it16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2467

问过客服,过保不修检测费要100.
自己也是搞笔记本的,不会连试原来的内存都不会。

现在判断无疑是主板的问题,至于是不是BIOS的问题,小弟无法下手。

网友:
华硕的主板太坑了。天地良心,加了根内存就完全点不亮,内存在其他上面完全OK。设计另外一个内存插槽是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现在肯定和内存什么的没关系了

不知道怎么刷BIOS啊!跪求!

网友C:
看你等级也不低啊,难道连刷BIOS都不会?这个是学维修最基础的东西了

网友B:
刷bios  要把主板上的bios芯片 焊下来   用编程器刷  搜论坛  有bios的用法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大神都去泡妞了吗

网友:
楼主找个搞修电脑的朋友 在他那借编程器刷下就完了啊

网友:
再买个新的就OK了!

网友D:
两条内存不同型号的都不兼容,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显示不,不行就拆机检查....

网友E:
估计 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等级也不低啊,难道连刷BIOS都不会?这个是学维修最基础的东西了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刷和没有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要把主板上的bios芯片 焊下来   用编程器刷  搜论坛  有bios的用法   希望能帮到你

嗯,大概流程是这样:找到主板上的八脚BIOS,风枪吹下来,在另外一台电脑上插入编程器,刷入4M的BIOS,焊上开机即可。但是目前存在的困难:不知道哪个IC是BIOS,没有编程器软件和硬件,没有转接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条内存不同型号的都不兼容,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显示不,不行就拆机检查....

完全拆散了,最小系统法都无法开机。没有笔记本的诊断卡,看不出是哪里出的问题。插内存就自己重启,不插内存开机后运行的时间很久

网友:
完全拆散了,最小系统法都无法开机。没有笔记本的诊断卡,看不出是哪里出的问题。插内存就自己重启,不插内存开机后运行的时间很久

网友F:
插上可调电源看有没有待机电流。  是不是主板保护了,保护了放电试试。没有保护刷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 北桥挂了

估计不会。其他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不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上可调电源看有没有待机电流。  是不是主板保护了,保护了放电试试。没有保护刷BIOS !

把电池抠下来等个1分钟是不是就算完全放电了?

网友G:
还是内存条问题啊,查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内存条问题啊,查干净就可以了

擦得很干净了,在其他电脑上可以起得来的,但是在U31J上面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