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802tx 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掉电重启

楼主(2013-05-11):
hp v3802tx 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掉电,开始以为散热,换散热后加铜片,鲁大师检测温度,拷机cpu,显卡都是60多度并没用掉电以为好了,就用了,结果一会又掉电了重启,没进去系统又掉电重启,有时候能进去系统然后很快有掉电,重启, 而且这时用电池开机灯亮但不自检
总结:只有在冷机的时候,电池,电源都可以开机, 热机一段时间后掉电,重启,反复,  此时电池不能开机 ,  求助各位大侠哪方面原因,感觉在主板上某个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在冷机的时候烤机10几分钟没有问题,怀疑某个器件不良, 在用烙铁加热一个芝麻管的时候发生掉电, 加热10秒钟就掉电, 白光的最低档也就200多度,刚刚能化锡的那个温度,管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上面是G10 还是610看不清楚,可能指教是否是这个问题,如何代换呢

网友:
平常上班忙,今天又检查了下,又有了新进展, 这个小芝麻管经检验应该是一个感温器件或者说负责温度监控, 上边A下边B,右边C
在冷机是a-b, a-c 都是7v左右  b,c 之间0v,  旁边8脚的应该是个双mos管,  当热机时,特别是烤机时, 电流增大的情况下, a-b之间电压会很快衰落, 当降到6.3v左右,机器掉电,  当接近6.3v的时候,用嘴吹降温,电压又很快回升,机器又继续正常运行,我不能老用嘴吹啊........
现在问题是这个温控器件是监测那个温度的呢,从图上,应该是右边的双mos管吗?? ,双mos确实也很热,
哪现在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是紧挨着的双mos坏了吗 ,还是感温的问题, 把它断开吗,  怎么断 ????

我知道大侠们都是指修这个挣钱的,但我就是一个电子爱好者,很业余的水平 ,能找到这也不容易了, 还请版主,各位大侠也能指教一下,最终的根源在哪里,感谢

网友:
找到的电路图,看不懂
版号是一样的“06230-5M的

网友:
怀疑元件坏了就只能用代换法换了再试

网友:
Q16时个场管,表面现象只是说明当电压衰减就会掉电,电压的衰减有可能是U48这个双mos的热效应不良吗,u48是很烫, 烤机的时候,手指按的时候烫的很,我自己不搞维修,没有配件这样的...我加个散热片看看吧,补充下,电路图是run power部分, 好像是 负责机器运行电源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后来又以为是那个U50,2n7002dw有问题,拆了,拆坏了,用两个k72补上了,还是老毛病,还是回到原来思考的U48 双mos上面, 但是没有替换元件,于是怒了!于是翘掉,直接短接了D,S, 于是好了。。。。。。。。。现在用这个机器来结贴! 短接d-s没有什么问题吧,就是不管Gs电压多少,始终导通,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