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上电0.46 反复重启 秒杀

楼主(2013-05-11):
如题  HP  511    版号6050A2257101  A03  独立显卡的  此机上电  0.46  没有跳变  反复重启,电压 3V 5V  1.8V  1.5  0.9都  有,,,,    简单目测无进水腐蚀的地方,那就动手   摸摸吧,   摸到时钟的时候超级烫,测了下时钟,偶电压 2.8V左右,,,没有示波器  只能先换了试试,,此机的时钟芯片为ICS9LPRS355和ICS9LPRS365可以通用。  更换之后  上电测试 电流跳跳  显示了  哈哈  没有分析过程 ,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厉害,时钟芯片有时是比较烫的,怎么会想到换这个芯片呢。

网友:
用表打的话芯片应该会有短路.

网友:
时钟供电是3.3V的吧

网友(2014-09-06):
楼主 你是凭经验修本本啊!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要想把技术提高到另个档次还是得弄个示波器。

网友:
你好走运啊

网友:
运气好极了哈哈

网友:
不是每个本本都这么幸运的,经验主义会害人不浅。

网友:
时钟芯片都很少坏的

网友:
时钟坏 的很少的吧

网友:
时钟坏了???

网友:
不过时钟坏的还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