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S10866。开关灯闪烁,成功修复

楼主(2013-05-11):
今天客户带来一台优派VS10866液晶显示器。插电源测试,发现电源批示灯不停闪烁。凭经验感觉应该是电容爆掉了,于是迅速拆机。果然如我所料,电容爆掉两颗,一颗粒25V  1OOOUF  一颗10V  1000UF。心中暗爽,这么轻松50大元到手。于是换下爆掉的电容。如图

果断装机。太果断是不好的事。插电不显示,电源指示灯还是和刚时一样不停的闪烁。再拆机,测量:4.5V电压稳定正常,13.5V电压也稳定正常。查驱动板各供电是。13.5正常,4.5正常。当测到一相三极管1117时发现,一个2.5V左右的电压一直在跳变。估计问题就在这里了。从来驱动板坏都是直接换的。反正没事,修着玩呗。1117的4.5供电是经过一个二极管后再经一个很小的电容滤波后供给1117的。于是把二极管和小电容一起换了,灯闪依旧。于是上迅维看看别人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上网一查有一个,但他的是不显示,但灯不闪。他是把1117旁的一个1.81V转换电路的三极换后修好了,于是我找到一个一样的废板也把1.8V供电三极管换了。还不行。都不行。于是想对着废板测阻值吧。于是三极管各个极之间的阻,发现1117输入极更与输出极有轻微短路。比废板上的阻值少了100欧左右。于是换掉1117后。

再插电测试。果然输出电压不再跳变。指示灯也常亮了。OK至此维修结束。

一点小经验,大家不要骂噻。赚点小分。

网友:
1117-3.3是5V转3.3V的三端稳压管,不是什么三极管2,5V明显输出偏低了

网友A:
果断换三端,何必那么费劲

网友:
这个第一反应肯定先换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啊

网友:
为啥是4.5v呢?不都是5v么?换完1117还是4.5v么?

网友:
楼主维修痕迹太明显了。维修人,修过的地方,应该和没修过的,明显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也很好奇!到底是楼主的表不准还是优派的供电就是4.5V呢?

我修过好多显示器的5V输出,在实际测量中都是4.5V左右电压。没有非常标准的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也很好奇!到底是楼主的表不准还是优派的供电就是4.5V呢?

可能我的表一直不准吧。我修好多显示器都测的是4.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三端,何必那么费劲

从来显示器驱动板坏,我都是直接换的。这个是闲来无事才修的。我跑电路很弱。没想过1117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的表一直不准吧。我修好多显示器都测的是4.5V

肯定不准,换个福禄克的表吧

网友:
绕弯了。。是该先考虑那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