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清华同方 班号MS-14141疑问

楼主(2013-05-11):
图中VIN是公共点的电压么
PL4电感靠MOS管这边的打地阻值一直变化 有时打下还短路 有时20多 最高87 右边打直都是106 怎么回事  大神帮我

网友:
VIN是公共点电压,至于你说的L4那里,要看是哪里的供电,像总线供电,阻值20多是正常的,如果短路的话你可以断开电感一端,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

网友:
电感2端阻值不一样 而且电感也没坏  这样他的一端却时短时不短  而且就算短的时候电感的另一端阻值也是100多 电感也没坏  这里是3 5V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