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05-11):
今天一客户,打电话说装系统,我说好的,就去的了,一看知道是SONY的新型的机器,原来用的是WIN8的系统,首先是格式化的,然后用漫装的盘试试,可是,每次到了安装选择区的时候都会提示,无法安装,要使用是GPT的形式分区,请问有谁遇到过的么,详请大师指点一下的,谢谢

网友:
重新格式硬盘在重新分区就好了   我以前一个联想的是w8系统呢要装w7呢!重新格式盘在重新分区再装

网友:
估计是隐藏分区惹的祸。

网友:
要在BIOS里面设置的....

网友:
要在BIOS里面设置的....

请问4楼的大虾,Bios里怎么设置啊?

网友A:
这个要转MBR 格式的 才能安装

网友:
BIOS最后面的一个选项里面,你可以看到是选择WIN的,然后把那个选项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转MBR 格式的 才能安装

对的,搞好的了

网友:
弄好就好 win8 很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