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网吧里都不能插USB口

楼主(2013-05-11):
有没有什么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进BIOS理看一下是否将USB口给关闭了。

网友:
哈哈 被锁了 肯定用不来

网友:
人家没有接线吧,背板的才能用,但也有人家特异屏蔽掉不给用的

网友:
咦     你头像和我女朋友空间里的头像一样啊

网友(2013-07-17):
用软件屏蔽了

网友:
什么软件可以屏蔽USB接口啊?

网友(2013-09-01):
在BIOS里面把USB功能关闭了!

网友:
你随便自己解除USB,小心挨顿胖揍

网友:
是bios屏蔽了还是没前置的没通电啊

网友:
网吧里一般主机前面的usb接口不连,后面的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
网吧的机子要不就是前面线没接要不就是坏了

网友(2013-11-09):
呵呵,楼主是怎么发现的,学习了

网友(2014-02-23):
应该是无盘系统将usb功能禁用了

网友(2014-04-12):
可以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一下。

网友:
BIOS一般是不会屏蔽的,要不摄像头怎么用呀,鼠标怎么用?我想是没接线吧!要不就是用软件屏蔽一些口,要不你把摄像头的拔了插U盘,管他的,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