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 内置键鼠反应迟钝

楼主(2013-05-11):
        HP6910p独立显卡的,来的时候无显示,压显卡可以显示,于是报价换显卡。
显卡换上去显示正常,进系统前键盘反应正常,bios里面也正常,进系统读硬盘开始键盘就反应迟钝,进系统后测试触摸板也是很迟钝摸了半天才动下。。。。,进pe系统也一样。外接usb键鼠在什么时候都是正常的。系统正常使用,没有降频,单电池或原装电源都试过。
        没思路了,换了键盘,刷了bios,最后又重换了个显卡,量了键盘数据阻值都正常,故障依旧。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还有什么地方没考虑到的。

网友:
换你自己试机硬盘装个系统看看先。

网友:
换过硬盘了,不装硬盘直接usb进pe也一样,应该不是硬盘的事情

网友:
还有就是外接usb键鼠正常的

网友:
换个IO搞下呢?

网友:
那进系统后测下工作条件看看能不能发现异常的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应该是IO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