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3-05-11):
  CQ 42  待机有 0.13  待机芯片很烫  但是有3 5v    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各脚电压都正常,在线等啊

网友:
3V或者5V负载轻微短路,特别是芯片附近3V、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有短路啊  好好查查

网友:
开过几次机后  5V电感 微短  ,取下电感测得负载短路

网友:
你那机子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路有短路

网友:
看哪里有没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重点是网卡,

网友:
既然怀疑5V负载过重
烧一下试试

网友:
查给EC的供电有没短路   我遇到过  EC短路3 5V芯片很烫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换了个待机芯片

网友:
是不是EC挂了

网友:
这种故障其实很好修的,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