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星显示器 求各路英雄过来看看

楼主(2013-05-11):
  显示器 偶尔会出现这种故障 ,有时拍一下或重新开机就好了 ,小白不解 ..一直不稳定 小白目测 应该是屏坏了 ,师傅们怎么看呢?

网友:
换一套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楼主和我们一样啊用的是乐华2270的驱动板 啊  你那个就是屏坏了拿去深圳修屏看看吧

网友:
有点象是屏坏了

网友:
同意

网友:
典型的屏坏了
但可以修复

网友:
3分之一不用看了屏坏了。

网友:
你拍下然后在重新开机结果好了,这中情况为2种 1是程序问题,2是接触不良,然后你得用排除法来排除。我想是屏我IC虚焊了,你代换屏来测试下,

网友:
换驱动板试,或屏试试,这种情况大都是屏坏

网友:
   我现在 概不该 给它判死刑啊 ??

网友:
是屏的问题 好像深圳有高手可以修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屏模块打火照成的..

网友:
果断屏坏,液晶面板与它的PCB板之间断线。人工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