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 小影霸 GTS 250 显卡 貌似短路

楼主(2013-05-11):
一块  小影霸 GTS 250  显卡  貌似短路,插上主板  按开机按钮  电脑没反应,换一块 好的显卡  开机正常!
用万用表测量  电源 MOS管  有一个   M3004D   阻值为0   ,请问 各位大神 ,是不是 这个问题 导致短路的?
还有  就是 这个管   能用 其他的 MOS管代用 么?

网友:
那我这个   要怎么搞?
感谢  指导!

网友:
帮我看一下   我这样测量的!

网友:
你这张是显卡上照的图片吗?

网友:
是的   显卡  照片!

网友:
跟旁边同型号的阻值不同就换了它 只是建议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不知道   找什么样的   能带换 它! M3004D

网友:
找快废板 看看有木有同型号 阻值的 试试 闪人了 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