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0 问题,老鸟指点下

楼主(2013-05-11):
此板 被干过北桥。刷过EC。现在的问题是插可调电源自动上电。0.00-0.70A。走到0.7会停住四五秒然后又从0.0A到0.56A.,最后电流会从0跳到0.9A,循环二次就自动关了。连待机电流也没有,触发不了、北板边上缺二个件,0402的。图发来大家看下。是电容还是电阻。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自动上电重点检测哪里?

顺便再次求此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3-5-13 08:45):
电池模式按开关触发,然后掉电,要再次按开关。可调电源下就是无限循环电流了

网友:
二修机头疼 我们一般不修

网友:
二修机头疼 我们一般加倍收费

网友:
让人搞的我都无语了,我一般情愿多测,也不愿意用烙铁,风枪。确定了问题,再用家伙上。估计是让杀通病的搞了

网友:
看不清楚。电容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板号挡住了

网友:
看你这个电流应该是跑码了的吧?过内存了没有啊?应该是某路小电压没出来或者短路了。。。

网友A:
二修三修进水机一率二百以上同行价。。店里真要是闲的没事可以修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三修进水机一率二百以上同行价。。店里真要是闲的没事可以修修看。

按怎么上电的反向思维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