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 内置有声耳机无声 改装USB声卡

楼主(2013-05-11):
昨天接了个华硕耳机无声,查各个信号都好。耳机接口,声卡芯片,功放芯片,电容全换了,还是无果。

最后没办法,改装个USB声卡,发现这2个芯片不一样。刚开机内置有声音,插上耳机有声音,拔出耳机内置声音也没了。必须要重启才可以有内置声音。发现这样我们自己都接受不了,但是也没办法了,直接在USB声卡的供电上加个N沟道的MOS当开关。MOS管的G极接到上图的R3738的1脚。如下图

R3738是耳机和内置喇叭的切换的信号。上啦电阻。

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听歌的时候插耳机会没声音,必须要从新开打开歌曲。一点遗憾啊!

网友:
USB资源是用的空闲的吗?

网友:
拔下耳机5V供电就断,USB声卡就没用了。内置声卡就工作了。插上耳机就5V供电就有了,自动切换到USB声卡上了。内置声卡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
这里上传下华硕K50AD的电路图和点位图

网友A:
谢谢图纸。请问USB声卡用的USB数据线地址线,是取自USB口还是在主板上找的空闲。

网友B:
网卡可以搞搞。声卡就不值得了,工程量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可以搞搞。声卡就不值得了,工程量太大。

不大啊,比网卡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图纸。请问USB声卡用的USB数据线地址线,是取自USB口还是在主板上找的空闲。

嗯就是USB接口,空闲的也可以,只要在5V供电上加个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