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显示器只坏保险你见过吗

楼主(2013-05-11):
    我一初中同学显示器被雷打坏了,拿我这来修,(不能收钱,白给干活),是hkc19的显示器,打开一看做工真的很简单啊,连个铁盖都没有,呵呵,拆下电源板一看保险炸了,心想肯定还有其他元器件也有击穿的,然后就测试大电容 电阻,开关管 整流桥 桥堆 电源ic ,呵呵,居然都没事,电源ic只是简单测试了一下,有没有短路。换了一个保险上去,有点忐忑的通电测试(正常保险处应该加个灯泡做负载,否则,如果有短路的还会烧其他元件,反复测试了2遍没有发现其他问题),呵呵,久违的画面出来了,头一次修雷击显示器只坏保险的,哈哈!

网友:
恭喜楼主  算你命好 呵呵  一般都是坏 ic  MOS管 ==零件 反而保险丝不坏

网友:
呵呵,无奇不有。保险炸了看到有烧黑的地方,还是测试保险开路,而没有烧黑,如果是开路没有烧黑的话那很正常,有烧黑了的话你说后面没有损坏的原件那是稀有。不知道这个概率是多少 。可能是10000分之一

网友:
还不错,知道楼主不收钱的,搞少点成本、

网友:
呵呵,头一次遇到雷击保险都炸成2节了,其他元件不坏的,害的我检查多次都不相信只坏保险!

网友:
我修过一个17的  雷击的 也只有保险坏  牌子记不得了

网友:
碰到过几个 问题出在雷上面

网友:
LZ算运气不错的,我之前修雷打的机器都是电源IC和300V,桥堆烧坏的,但保险安然无恙

网友:
看来HKC的保险,比其他品牌做的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