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一下,,这个线性电压只有0.几V

楼主(2013-05-11):
+3VAL   +5VAL  只有0.几V ,,,求助这个是芯片坏是还是后级  拉低的,,,两个线性对地阻值  350左右

网友:
都没有人来帮忙哦,

网友:
芯片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前级的问题。

网友:
查芯片条件满足后  换个芯片试试 51125爱坏的芯片之一 祝你好运

网友:
谢了,,
这个芯片好像没什么别的条件,
VIN  加上,,线性应该就出了,,
现在线性不出,
打了值感觉是芯片问题,
经验太少,,来求助一下

网友:
ref出来了吗

网友:
REG3V, REG5V 有没有?

网友:
有没有发烫,没有就换芯片

网友:
换51125
,包OK

网友:
换51125
,测WIN    EN有电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