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USB设备就点不亮,元芳们,你们怎么看???

楼主(2013-05-11):
今天接一台HP V3000 ,英特尔的芯片组+7200显卡,客户说白屏,开机一看确实,和客户谈好价格后,直接换改良版显卡,换后亮机。装完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如题,只要是插上USB设备开机就点不亮,把USB拨了一切正常。进系统后所有USB口完全正常。郁闷至极,过来请教高手。
芯片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能正常用就行了啊 何必要插着USB开机~ 用光盘装系统啊

网友:
特定一个USB接口这样,还是插所有的USB都这样??

网友:
把所有usb的5v滤波电容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