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控制的开关电源无12V 5V输出

楼主(2013-05-11):
一个19寸液晶的电源板。电源部分是LD7575控制的无12V 5V输出。LD7575的只有HV 和VCC为320V和25V其它各引脚都没电压。开关管只有D极有320V电压。G极没有电压。初步测量外围零件都正常。求大神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3-5-12 17:38):
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怎么样在断电后让300V的电容快速放电?听说可以接个灯泡,具体怎么搞啊?

网友A:
外围电路都正常  RT正常,,就换个芯片呗

网友B:
先要排除12 5V后级输出无短路,还有你原来的这板子是烧保险还是不烧保险又没电压输出,你用表打G极的对地值看看是不是10K  然后还有贴片电阻会开路。需要详细检查、。

网友C:
LD7575的2脚对地电阻不是太小的话(光耦不短路),告诉你一个好玩的方法
把Q1拆掉,再通电测Q1的控制脚,测到有一跳一跳的跳动的电压那就芯片工作基本正常。再装上Q1,次级电压就出来啦!电压不对(偏高或偏低)那是取样反馈的事了。

网友:
VCC都有电压了 貌似电源已经震荡了 应该有输出了吧,会不会是你后级短路保护了 没有输出?

网友D:
主要检测5脚电压,就能确定IC有没有问题。忘讯维的朋友们发帖修好后吧结果献上,让我们共同学习,你们说呢??

网友E:
  会不会是后级把电压给拉低了。把高压板断开测一下

网友:
我的也有一个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何不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围电路都正常  RT正常,,就换个芯片呗

目前手上没有这芯片,下回换个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要排除12 5V后级输出无短路,还有你原来的这板子是烧保险还是不烧保险又没电压输出,你用表打G极的对地值 ...

后极测量没有短路,原来也没烧保险,G极的对地阻值有700左右。芯片外围的贴片电阻我全量了,没有开路的。目前怀疑是LD7575P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7575的2脚对地电阻不是太小的话(光耦不短路),告诉你一个好玩的方法
把Q1拆掉,再通电测Q1的控制脚,测 ...

2脚对地485左右,我把开关管拆了测过。控制脚也不没有电压。我一个正常的板子,空载的时候是0.01到0.02跳变,但这个是完全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检测5脚电压,就能确定IC有没有问题。忘讯维的朋友们发帖修好后吧结果献上,让我们共同学习,你们说呢? ...

等什么时候搞到LD57575了再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后级把电压给拉低了。把高压板断开测一下

高压板我断开了,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换上去把

网友:
VCC有25V电压,电源已经震荡了,要检查电源次级。今天用LD7575代换DAP8A很好用,只要把1脚用100K电阻接地就好。

网友F:
液晶电源板的12V和5V是从开关变压器过来的还是从光耦合器过来?到现在我还木有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液晶电源板的12V和5V是从开关变压器过来的还是从光耦合器过来?到现在我还木有搞明白.

当然是变压器啊,光电耦合器是输出返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