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帮我看下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3-05-11):
   Q6002是过了的,现在是Q6005的G极是19V的高电平,相连的管子都没短路,ACOK是0V,DCIN有18V多,ACIN有1V多

LZ,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网友:
这是充电芯片吗,好像还没学过

网友:
你确定这是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A:
是正常的啊。  Q6005那端肯定是电池过来的。 当你只接适配器时Q6002导通公共点产生,当只接电池时,这个充电芯片内部会比较,低于某值时就会默认是电池接入,然后导通Q6005.并产生公共点。   ACOK#本来就是要低电平有效表示 适配器已经插入。

网友:
q6004G极必须是高电位 R6036 R6031才能形成分压Q6005才能导通  Q6004能否导通查ACOK LDO

网友:
这是充电芯片了嘛 Q6002是低导通。Q6005是低截止

网友:
你确定Q6002过了吗?  万能表戳一下G极吧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不过就是不知道 楼主要表达个什么 问题

网友:
不懂你想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Q6005是不是公共点适配器电压和电池电压控制的场管呢

没看懂你这句话的意思。  Q6002  Q6005这2个管子作用是:一个是导通适配器过来的电压产生公共点,一个是导通电池过来的电压产生公共点。  这个2个管子互补影响。  给电池充电,就是通过Q6000,Q6001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正常的啊。  Q6005那端肯定是电池过来的。 当你只接适配器时Q6002导通公共点产生,当只接电池时,这个充电 ...

你说的是正确的,我刚开始被名称绕晕了,谢谢你

网友:
Q6005的G极怎么会是19V呢,PDSL不是输出19V的啊,看芯片数据手册似乎是5.4V

网友:
我怎么没看过啊,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