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掉电

楼主(2013-05-11):
版号:5753P   开机电流到0.068就掉电,指示灯一闪即灭,拆机量电感阻值,无短路。。。量电压吧。。待机电压3V,5V都有,CPU没供电,查吧,cpu供电芯片是6365A ,查电压吧,结果5v的电压不正常,好吧,用示波器打5v电感,结果没波形。。。  这就好办啦,风枪加焊待机芯片吧,加焊好之后,通电,正常。。。。装机。。。

网友:
你一开始说 5V3V 电压正常  之后又没有波形?
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语言论乱,看的模糊

网友:
不是说3V 5V正常吗!

网友:
不是说3 5V正常的吧?????

网友:
楼主把我带到云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