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真心难啊,一个ATX逼得哥们儿要跳楼

楼主(2013-05-11):
组装电脑ATX电源,一个是雷击打烂的,有5VSB,短接绿线无输出,跑线发现一个1815三极管击穿(图中画圈处),换,故障仍旧,再测发现短接绿线时7500的8脚和11脚电压由2.3降到1.5,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搞了,开关管13007和5027都拆下来量过,看起来都是OK的,变压器初次级之间也没发现问题,但是通电后高压侧的三个三极管上的散热器就明显发热,但算不上很烫,正常吗

第二天又接到一个,电脑用着用着自动关机就开不起,同样5VSB,无输出,但用的是HS8108B方案,还没仔细跑线。
各位大侠,碰到这种情况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救救兄弟吧,哥们屙尿都已经是黄的了。。。。。
还有迅维,对新手可不可以这么刻薄,图也不能发,贴子也不能发,逼着我花钱买吗。。。。
还量到一个1N5822二极管正向只有0.13,反向截止,这正常吗?

网友:
逼得我把图发到度娘上,tieba.baidu.com/p/2321428410
麻烦各位了

网友:
第二个,自动关机的,看下电源风扇是否停转,否则,内部可能有元件虚焊

网友:
别急啊朋友,维修电源还是要先学习下相关的基础后,再开始实践,在这个论坛里,刚开始都这样的,我跟你一样开始也不能发帖发图等等,只能埋头的看些帖子,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天天来,这样就会积累积分,到时自然你就能发图发帖求助了,也能看到那些经典的维修图片了。

网友:
5v出来了 说明主要点部分没问题
主要看反馈电路  和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