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3-05-11):
华硕M2N68-AM SE 主板不触发
主板型号:华硕M2N68-AM SE
故障现象:不触发
先上一张主板的全貌图

维修过程:
同行拿过来的一片板子,说是点不亮。拿到主板,先打了各处的阻值,都正常。插上电源点开关针,没反应,以为自己点错了,又点一下,嗯,还是没反应。什么点不亮啊,原来是不触发。那就按照不触发的维修流程,3VSB正常,25M也有压差,开关针上也有5V的电压。IOITE8712的,测75脚,有高低高的跳变,72脚跳变也正常,接下来,测710V,点开关没反应。哦,找到问题所在了,是桥没发出SLP_S3# 。于是上CPU,手压桥,点开关针,跳码了!!!
原来是桥空焊,导致SLP_S3#没发出。果断上BGA加焊。
加焊后,跳码亮机!!!此板修复!
测的时候没有拍图片,还望大家海涵!!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勿拍砖!!

网友:
呵呵,最好加焊后,加个滚珠风扇散热。

网友:
同意,我加焊后好了一般都叫客户加风扇散热。

网友:
这板子 一般桥空焊

网友:
為啥我加焊都沒效~~

网友:
修过一片,故障是一样的,NF的桥

网友:
好像华硕的板子  现在BGA芯片虚的很多么!上次一个210的显卡也是。我就纳闷了,华硕的质量不是一直都蛮好的,现在怎么老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呵呵。一般怀疑桥问题都先压压桥先咯

网友A:
哇,搂主厉害呢。我就是不懂阴文字母代表什么意思。信号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搂主厉害呢。我就是不懂阴文字母代表什么意思。信号什么的

那是发出的开机信号,有了这个信号,IO就会发出低电平拉低ATX电源绿线开机了

网友:
手上一也有个这样的板子假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