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M9WE15 驱动板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5-11):
长城 M9WE15  显示器

网友:
第一次发帖,按下回车就发表了.  现在表述问题.
长城 M9WE15  显示器  驱动板 :TSUM56AWL_GW_V1.5
   故障开关按键没电压,拔掉开关板,针脚还是没电压. 跑线查得针脚后面接一101、103电阻,后面若干。电压到103电阻,过来之后电压没了。取下103测得电阻正常。换一正常103上去故障依旧。  断开101,电压还是过不来。  已检测103后端无短路。
      故障表述完毕,没相机,所以无法上图。   求大师解答! 谢谢

补充内容 (2013-5-13 00:38):
问题补充: 按键板其他按键都有电压,就开关按键没电压,开关也换过

网友:
先换电阻不行就把电阻翘起飞线

网友A:
你可以这样,不插按键板然后用镊子一断接地一端短接开机脚,或者把按键板接上去,然后短接开机按键,长城的驱动板程序坏了也是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不插按键板然后用镊子一断接地一端短接开机脚,或者把按键板接上去,然后短接开机按键,长城的 ...

按键盘没插, 开机脚没电压短接也没用。   程序坏了也不至于电压到了103电阻一端过另一端就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