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前端和后端电压值不一样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3-05-11):
电感换过了,

网友:
前端和后端当然不一样了。
后端经过LC滤波,把直流电压以外的各个频率的交流电压阻抗分压了。
因此前端电压用万用表量肯定会比后端大。

你量过来前后端差多少

网友:
前端经过LC滤波,把直流电压以外的各个频率的交流电压阻抗分压了

网友:
相差不了多少 就算了,相差大,你就用烧鸡大法吧,接在 电感的后端 娄思的烧!嘎嘎

网友A:
个人觉得不可能会相差很多,后级有短就会把电感前级直接拉低了吧。个人愚见。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不可能会相差很多,后级有短就会把电感前级直接拉低了吧。个人愚见。高手解答

也是得!   搞蒙了!呵呵

网友(点评):
拉低就保护了

网友:
前端1.2  后端0.9

网友(点评):
可能正常吧,其他电感前后端会差多少。主要电感前端是交流电,不知道万用表对这个变化电压做如何估算。

网友(点评):
看基准,看反馈

网友:
有可能是后极电容有漏电

网友:
电容漏电,似乎会对直流电压有些影响。因为电容的充电时间变长了,于是万用表测量似乎应该会小点。但最终还是会充满电。时间也是很快的。充满电后,直流电压基本就无视漏电阻。
电容漏电,则并联电容端的阻抗会变得更小了。从而更大的降低交流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不可能会相差很多,后级有短就会把电感前级直接拉低了吧。个人愚见。高手解答

我这里虽然前级后集不同  前级正常  后集是短路 电感测试没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