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

楼主(2013-05-11):
   一技嘉主板,诊断卡代码显示c1和c3,主板点不亮,换过内存,刷过BIOS后依然点不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量一下内存地址线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 负载供电 SPD电压都对不对 AD线有无短线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有很多的,楼主需要查一查。。。

网友:
NV单桥板,跑C1也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量内存对地阻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