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没有电路图如何寻找触发原理。

楼主(2013-05-11):
如题,求解答。

网友:
英特尔主板IO开机,威盛主板南桥开机

网友:
根据开关的上拉供电(待机供电)来找出待机供电而这个供电也有一定几率将会是kBC之待机供电,其次还要通过与之相连的这个供电来找到其他开机芯片所需的其他辅助主供电如AVCC、VCC2、等供电接下来通过晶振来找到其时钟引脚,然后需通过开机芯片的自我复位电路来对复位引脚进行查测,一般会通过待机供电接入一个电阻再将电接入复位引脚关键在于其中间会使用一个大容量电容来通过充电得形式来产生跳变信号,来对开机芯片进行自我复位,之后再通过适配器接入冲放电电路的接入适配器的信号发给开机芯片作为一个待机的条件之一,如果带有BIOS的机器,开机芯片来为之将还有一个条件一一一EC程序。而对于SB则通过CMOS电池来为RTCVcc供电来为SB 内实时时钟进行供电,还可以通过3V线性电压耒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首先你得说明白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
同意楼上,笔记本和台式机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台式机的话 找到触发点 逆向跑线路 就能找到了 笔记本也要学会跑线路 时间长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