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跑马4个0,处理器是好的,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3-05-11):
如题,求好心人解答。
华硕

网友:
上假负载找供电找时钟找复位找AD线阻值

网友:
4个0是不跑马,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第一,要有工具 和相关测试卡 阻值卡 假负载 这些是维修主板的基本工具!

网友:
那就是不跑码了,查供电——时钟——复位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太好检测,建议换板

网友:
CPU没有工作,CPU没坏,那就看主板了哇,先CMOS放电,还不行,再查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