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9用适配器开机亮屏后自动关机(电源好的)

楼主(2013-05-11):
一:联想LE9 第一次结手时是开机大电流(PD23短路)拆了就好了!
二:二个月后此机适配器开机(不用电池),还没到LOGO就断电(换了电源和我的可调电源故障一样)。上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但装上电池和适配器时充电灯闪,右下角的充电图也是出来就下去(伴充电声音一二秒就响一下)说明不能正常充电。
三:在线测试发现要开机后VA VA2 VIN三个电压在从19V降到16V过几秒可调电原显示为0。0 03A但此时机亮说明用的是电池电压,可调电源过 一二秒后又进入2A左右。就这样重复,上电池可以进入桌面但不能正常充电。现在不知道如何进入下一步!
四:换充电芯片6251无果!进入深思!

网友:
VA是适配器接入电压,从19降到了16?如果此时可调电源还是显示19V的话,恐怕适配器接入电源插座不好了

网友:
其实把“单独接适配器掉电”这个问题修好了,其它的也就好了
VA   VA2  依次往前短接吧
短到哪 19V稳定,问题就在哪儿了

呵呵是啊! 电池能正常工作,说明机器无短路无故障,可以大胆的短接适配器过来的电压。判断故障,学习了!

网友:
ACT
经验老道,虽然几个字看了还是吸收点维修技巧。

网友:
va1电压不跳吗。如果这样你把Pd16短接下看看可跳。理论把靠前那个短了应该正常。你还可以把你以前换得那个Pd23拆了看看,那个稳压管如果不稳定也有可能。

网友:
电源检测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