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插上电源或装上电池就开机 关机后几秒就自动重启

楼主(2013-05-11):
(无正文)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是否装上了,不然就是IO,南桥,重点查下PWERBTN线路,裸板测试下关机和自动开机时候的电压。。。

网友:
如果PWRBTN 没有异常的话,查一下WAKE事件

网友:
主板上的usbcn1接口  就是接usb3.0 和耳机插孔的小板连接的  拔了就好了  插上去就开机  图纸上没有这个小板  不知什么原因  求指点

网友:
郁闷了 求大家指点哈

网友:
已经解决了  就是小插口版的一个bda封装的芯片重植就好了

网友:
是CMOS电池松了,接好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