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帮我看看,此二级管只要装上就烧,怎么了?

楼主(2013-05-11):
请师傅们帮我看看,此二级管只要装上就烧,怎么了?

网友A:
测下DCIN点的对地阻啊,是否短路了,不然就换个芯片试试,这线路就这个电容和芯片,换着试也把故障弄出来啊

网友:
很可能是短路了吧

网友:
图上看来只有芯片短了才可能

网友:
测测上边那两个管  Q

网友:
测测那两个 场管  Q

网友:
测量一下二极管负极的对地电阻是多少,太小可能是电容或芯片烧毁短路了。

网友B:
充电芯片挂了吧。还有就是可能是电容,测下输出对地多少。围绕充电芯片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挂了吧。还有就是可能是电容,测下输出对地多少。围绕充电芯片查查

C536对地阻值148欧,U500第一脚对地148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536对地阻值148欧,U500第一脚对地148欧,

感觉应该有点低,你把二极管取了调个19V限流500Ma电流烧下看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大电流, 这个位置可以用0欧电阻代替的

网友D:
问一下DCIN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下DCIN点的对地阻啊,是否短路了,不然就换个芯片试试,这线路就这个电容和芯片,换着试也把故障弄出来啊 ...

3脚对地148欧,1脚对地0.33M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脚对地148欧,1脚对地0.33M欧

一脚阻止明显不正常、、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有点低,你把二极管取了调个19V限流500Ma电流烧下看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大电流, 这个位置可以用0欧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DCIN 是什么意思?

芯片的供电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试试

试好了   是什么故障  说下,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有点低,你把二极管取了调个19V限流500Ma电流烧下看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大电流, 这个位置可以用0欧 ...

l6对地阻值10.7欧正常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脚阻止明显不正常、、短路了、、、

0.33兆欧属于短路?

网友:
进水机不好整啊

网友:
后面短路了吧

网友:
二极管档测的啊?短路了啊!这么明显。拆了芯片应该没短路了,换个芯片啊

网友:
对地阻值你不会是用欧姆档来测量的吧?这么可能测出0.33M欧???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3兆欧属于短路?

不属于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换C536问题解决!对地阻值在400多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DCIN 是什么意思?

DC=直流的意思
IN=输入的意思
DCIN=直流输入(图纸上通常指芯片的工作电压)

网友:
只有两种可能,前极与后极,但前极的可能性要大于后极,要看什么情况下的!

网友:
过流了检查该芯片的供电脚的对地阻值是否偏低。

网友:
楼主  可以把芯片和上管取下看看还烧那个管子不。。。。。。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换C536问题解决!对地阻值在400多欧正常!此机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