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A2200笔记本进水一修

楼主(2013-05-11):
大师们能帮我看看这个芯片有什么作用?谢谢啊

网友:
是不是供电芯片?

网友:
我是新手啊,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PC卡供电芯片:TPS2205、TPS2206、TPS2216、TPS2211、PU2211、M2562A、M2563A、M2564A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02518

网友:
    TPS2211是笔记本电脑中常用的PC卡电源开关。它具有AVPP和AVCC两种电压模式。它主要应用于神舟承运
B370S、IBM T60等型号的笔记本电脑中。

网友:
大哥,你说的太对了。是这个PU2211A型号。我修的这个是进水的,那个液晶屏地方烧了个洞,我换了个PQ2后,加电,电流0.26,IO很烫手,是不是说明IO坏了?谢谢

网友:
PU2211A上面好像被击坏,不知道 是哪个坏了
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