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加电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3-05-11):
今天遇见这个E40主板,在别的地方修过,不过没动太多地方。看了之后,加电测试:加电掉电,开关指示灯常亮,因为之前修过这个问题,肯定是少电压,经过加电的一瞬间测量确定其他电压有,PF3这个保险这没有电压,换过之后,加电测试还是掉电。接着找保险旁边的元器件,检测到旁边有两个电容短路,拆掉换了之后,加电开机测试亮机正常。

网友:
楼主没有说这个保险是那里的。

网友:
应该不是屏上的吧  楼主详细说说多好啊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机子了
是通病吧

网友:
   他旁边那里来的电容?   这是电池供电的的保险     表示无语

网友:
你换的 是 主板上的吗  主板上有 保险吗

网友:
楼主说的电容是什么位置啊?

网友:
加上图的话会更好一些!

网友:
具体一点啊啊 上图啊

网友:
还敢发帖说是通病,都不乐意跟大家分享通病在那个位置

网友:
lz说的太笼统了 貌似只有自己懂

网友:
郁闷啊,那的问题

网友:
我就知道散热片坏和显卡坏是通病。

网友:
郁闷 我手上有一块板是 PL16电感对地短路

网友:
内存没供电

网友:
看完楼主的神贴 仔细思考后 得出一个结论······

网友(2013-06-24):
这种不属于通病吧!而且你那是在别处修过的!

网友:
就电容短路,被他找到了

网友:
在那个地方啊  有图就好了

网友:
{:4_111:是不是真的啊我的只能上到0.046

网友:
这问题我也修过到一个,应该算通病吧,

网友:
这种帖子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
图都不发一个你还说是通病,,,,,,,,,,,表示LZ不够意思

网友:
上次没搞好,发淘宝深圳换板,没想到把原来那板给我修了,一摸一样的原来板,原来修的痕迹都有,竟然说是绝对换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不能什么问题都说通病吧

网友:
应该是通病哦

网友:
求上图。。没图不知道在哪。。

网友:
E40 这个机器出问题的太多了,就掉电这个问题就有很多原因!

网友(2013-08-19):
说的有点含糊

网友:
那个保险 在屏线接口那里吗

网友:
不会自己看图纸找啊 非要让人把饭喂到你们嘴里?

网友:
哪有什么绝对的通病